5000 的 IO灯闪烁意味着什么啊求解释

楼主(2013-01-12):
5000 的 IO灯闪烁意味着什么啊求解释

网友A:
哪个5000啊。。。。。。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C:
没有把程序下载下去或者是下载下去了PLC没有

网友D:
硬件组态中的I/O模块有故障。

网友E:
如果IO都闪应该是组态丢失或者组态不匹配,如果o模块闪,看看是不是钥匙在编程

网友F(2013-03-08):
IO灯闪烁,应该是程序左侧建立的某些模块有问题,假如你机架上没有某些模块,而程序中没有建立此模块的信息,则会闪烁

网友G(2014-03-05):
应该是I/O模块有问题

网友H:
I/O模块有问题,看说明手册

网友I(2014-04-29):
绿灯闪烁:I/O组态中的一个或多个设备没有响应;

红灯闪烁:机架故障,断电重启或更换机架

网友J:
什么5000啊?没搞明白

网友K:
先要排除IO模块硬件故障,如果没有消除IO灯闪烁,要将IO组态重新规划一下。

网友L(2014-09-27):
实际的硬件IO模块跟程序里新建的module不一致,不兼容

网友M(2018-12-28):
可能有点问题出现

网友N(2019-03-28):
有红灯代表io有module问题,模块上面都有信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