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 接远传压力表

楼主(2013-01-12):
西门子提供的一中关于430 变频器接远传压力表的 接法,以及参数设置

楼主:
我按此说明接线,做为PID的压力反馈, 在调试时出现电机运行不稳,到满输出时就会出问题,水泵出口压力表指针震颤厉害,一会变频器就报  A0501错误。按使用大全的 提示检查了变频器的设置,没有问题,后来想了想,可能跟变频器反馈输入有关,,将第一通道的滤波参数 P0753.0设置为150  ,默认为3 ,变频器就能稳定运行在一个设定的出水压力上了,PID功能正常。

网友A:
p2280 需要调小一点,减小PID增益    P2285稍微增加一些  增加积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