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够正常运行的最高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3-01-13):
伺服电机能够正常运行的最高温度是多少?我用的是松下A5的750W,松下说100度都没有事,有点不相信,但是有一次碰到德国多尼尔的高速喷气,那个伺服叫一个烫啊!为什么伺服电机在这么高的问题下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A:
伺服电机能够耐受的温度取决于绝缘材料的等级,它是温度耐受的短板。在40℃环境下,B级、F级、H级、C级内部的温升极限分别在90K、100K、125K、145K,到表面都减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