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置 复位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3-01-13):
大家好:

现在有两个问题向大家请教,假如我用置位指令将Q0.0--Q0.7八个位置为1 除了利用复位指令将这八个位恢复为

0外,可以用MOV_B指令将这八个位变为0吗?想了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不确定

还有,利用复位指令复位定时器的问题 假如T37接通延时定时器定时到了(5S) 也就是T37变为1 那么复位T37后 定时器值和定时器位都是变为0吗? 我买的S7-200书籍上关于这点没有介绍 对于计数器的复位倒是有介绍的?

请大家给与支持,谢谢!

网友A:
回答楼主第一个问题:可以用mov指令将Q0.0-Q0.7中任意个值为0,

回答楼主第二个问题:当定时器通电计时时间到了,则定时器变为1,当定时器断电了,就立即变为0,注意,这是针对通电定时器而言!在s7-200中还有两种定时器的!

网友B:
两个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

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答楼主第一个问题:可以用mov指令将Q0.0-Q0.7中任意个值为0,回答楼主第二个问题:当定时器通电计时时间到了,则定时器变为1,当定时器断电了,就立即变为0,注意,这是针对通电定时器而言!在s7-200中还有两种定时器的!

网友D:
楼主你好!

如下图:这句可以把Q0.0-Q0.7全部置位(置1)

如下图:这句可以把Q0.0-Q0.7全部复位(置0)

关于你所说的:假如T37接通延时定时器定时到了(5S) 也就是T37变为1 那么复位T37后 定时器值和定时器位都是变为0吗?

这个是肯定的。。。当M0.2被接通,5S定时到达时接通T38的触点从而让Q0.0置位。。。。当M0.2被复位时,T38也定时器被断开,从而T38的触点也断开。

如下图:

网友E:
是1楼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可以用mov指令将Q0.0-Q0.7中任意个值为0,建议还是用复位指令;

第二个问题:当定时器通电计时时间到了,则定时器变为1,当定时器断电了,就立即变为0,注意,这是针对通电定时器而言!在s7-200中还有两种定时器的!还有断电延时器;

楼主:
对:王者之师—广州@阿君关于楼主你好!如下图:这句可以把Q0.0-Q0.7全部置位(置1)如下图:这句可以把Q0.0-Q0.7全部复位(置0) 关于你所说的:假如T37接通延时定时器定时到了(5S) 也就是T37变为1 那么复位T37后 定时器值和定时器位都是变为0吗?这个是肯定的。。。当M0.2被接通,5S定时到达时接通T38的触点从而让Q0.0置位。。。。当M0.2被复位时,T38也定时器被断开,从而T38的触点也断开。如下图:内容的回复:

你好 王者之师 对于第二个问题  我的意思是 利用reset指令进行复位 就你所说的 假如我直接复位T38  会是什么结果?T38定时器值和定时器位都是0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如下图:这句可以把Q0.0-Q0.7全部置位(置1)如下图:这句可以把Q0.0-Q0.7全部复位(置0) 关于你所说的:假如T37接通延时定时器定时到了(5S) 也就是T37变为1 那么复位T37后 定时器值和定时器位都是变为0吗?这个是肯定的。。。当M0.2被接通,5S定时到达时接通T38的触点从而让Q0.0置位。。。。当M0.2被复位时,T38也定时器被断开,从而T38的触点也断开。如下图:

热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