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摄那么板卡

楼主(2013-01-13):
谁见过这个板卡   告诉下  谢谢了   十万火急    最好有说明书     只知道这是一个四轴的控制卡 具体怎么用不知道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 找度娘 问问看,知道不 ?

网友B:
没有见过呢,。。。。

网友C:
偶不知道,不过看到楼主手指旁的板卡上有型号标注,可以上网搜搜什么东西

网友D:
不会用就重新买一张我的,我还有5张特价的名额,1000一张 四轴以太网接口的,了解详情咨询Q2656698448

网友E:
怎么看着像是PCI转并口卡呀。那张小图看不出来是啥,看看有没有型号(正反面都看一下)

网友F:
这种应该都有型号的。LZ再仔细找找,然后再百度。不然看PC软件那家做的,问他们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偶不知道,不过看到楼主手指旁的板卡上有型号标注,可以上网搜搜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