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频器两个编码器做角度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13-01-13):
工程说明:

两异步电机分别驱动转盘A、转盘B连续旋转。转盘A转一圈编码器1也转一圈发1000个脉冲,转盘B转一圈编码器2也转一圈发出1000个脉冲

要求1 在联动状态下,转盘A跟随转盘B达到角度同步效果(比如转盘B转到300°转盘A也转到300°,当然是有允许偏差范围的)

     2、在联动刚启动时,两转盘都要先找到原点位,才可以联动;停止时,两转盘也要停到原点位。

     3、编码器都有接ABZ相,以便于对原点位及消除累积偏差。

我的思路是,通过比较编码器1跟编码器2的偏差值经过PID运算输出控制转盘A达到随动跟踪目的。但是做程序的时候要消除累积误差就要在Z相到来时对计数值进行清零,这样就会出现PID的输入偏差值会发生突变,出现系统不稳点。

   希望大虾,给小弟指点一下。有样例的最好发个样例。谢谢大虾们帮我指点。.邮箱:49427670QQ.com

补充说明:其实我这个工程对角度同步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只要求大致跟上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有累积偏差。

网友A:
我看非常困难。何不用伺服?

网友B:
但是做程序的时候要消除累积误差就要在Z相到来时对计数值进行清零,这样就会出现PID的输入偏差值会发生突变,出现系统不稳点。

其实你不必清零啊,你在Z相信号到来时,你可以检测累加误差,当累加误差超出你允许范围值时,你可以编码器1 或2 的值为基准,吧另一个编码器的计数值变量强制置为 和它一样的值,然后继续计数,这样两个编码器值就等于进行了一次校准,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要根据你的具体工艺要求,具体分析...

楼主:
补充说明:其实我这个工程对角度同步的要求不是很高的,只要求大致跟上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有累积偏差。

网友C:
楼主你这个系统是做什么设备用的?

网友D:
呵呵,这个感觉很难实现,难点不是PLC和脉冲反馈。而是变频器对异步马达的控制。你马达和转盘间加减速器吧,先看变频器对单个转盘控制能达到什么效果。再来看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