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A540显示OV3过电压报警的维修

楼主(2013-01-13):
接到一三菱变频器FR-A540,上电显示OV3,为过电压报警.

先将电压检测部分电路图画出来,

  将电压检测部分电路图画出来后,就开始测试,当测试到隔离放大器A7800时,发现6脚电压为3V7,7脚电压为1V2,电压差为2V5,大于3脚输入电压0.13V的8倍,再将3脚输入接地,6脚、7脚电压不变,判断隔离放大器A7800损坏,更换后正常。正常后6脚电压为3V1,7脚电压为2V,电压差为1.1V,大约是输入电压0.13V的8倍。6脚7脚电压差越大,机器就认为三相电压越高。

网友A:
不知道火箭客有没有遇见主板坏,报EOV3  ?

网友B(2013-03-16):
兄弟,我现在在7800的6脚跟7脚接入你说的电压,母线电压显示550多V,就是7800的3脚没0.13V啊,压降算起来是0.13V,就是没有

网友A:
7800的后面还有电路的呀,也要检查的哦,对于一般7800坏的不严重的,我是改周围的电阻电容来处理的。

网友C(2016-01-26):
请问报E.UVT欠压故障有哪些原因?谢谢

网友D(2016-10-01):
请问开机立即过流的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