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PLC,用的step7_5_5,win7系统,出问题了

楼主(2013-01-13):
问题是这样,搭好了一个s7-300,用的软件是step7-5.5 sp2,用梯形图写了一个测试程序,顺带搭了一个仿真模块,问题是DO口总是一排指示灯亮,一排不亮(20口的),用的CPU是314-2 DP,接线应该无误,检查了好几遍,扩展的DI模块经检测没问题,但是CUP自带的DI口5、6、7会亮,1、2、3、4口都没反应,不知道各位大大有何高见???

网友A:
没遇到过。帮楼主顶起来。

网友B:
西门子,我也经常遇到问题,这个不奇怪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问题,这个不奇怪,多试几次

网友D:
可能是软件包的问题。

网友E:
被迫装的5.5,SCOUT4.3一定要装5.5才能用,一般是CPU卡里没清干净,清下卡,再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