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水循环系统改为热油循环系统问题

楼主(2013-01-13):
我们有个热水加热循环系统,就是把一个罐子里的水加热到60度,然后通过热水泵打循环,现在想把热水换成导热油,可以行得通吗?主要是热水泵可以用导热油做介质吗?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很有意思,到底为什么呢?

1、根据你的介质温度只有60摄氏度,用水肯定比用导热油好。导热油的比热只有水的2/3,而密度只比水小一点(0.85),如果需要同样供热,导热油的质量流量要比水大,水泵电耗要大!导热油大概17000元/吨,而水基本4元/吨!

2、水是比较干净的介质,导热油很麻烦,从系统维护角度根本不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