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开关

楼主(2013-01-14):
各位大侠:

又没有一种PLC给个信号就断开之后需要手动恢复的开关?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手动复位是硬件开关吗 ?? 那你可选急停按键,按下去后不会弹起,要转动才能复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手动复位是硬件开关吗 ?? 那你可选急停按键,按下去后不会弹起,要转动才能复位 !

就是PLC控制开关的断开,之后手动复位将它接通

网友C:
接触器.的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