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在通讯模式下如何单用变频器再次提速

楼主(2013-01-14):
多台变频器与plc通讯给定速度,现在其中一台与其它的速度不匹配,PLC程序现在还没有,如何调整单机参数来提升单台速度?

网友A:
可以试试把P1000设置为14或15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可以试试把P1000设置为14或15           内容的回复:

总体提速的时候也要跟着提速   现在用CB通讯   改了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B:
可以设置成主从给定方式,通过附加给定值来修正。

楼主:
对:tsonan关于可以设置成主从给定方式,通过附加给定值来修正。内容的回复:

嗯  正在研究这个方案,成功率很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