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软件定时和硬件定时区别,还有软件定时在底层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01-14):
请教:PLC的软件定时和硬件定时区别,还有软件定时在底层怎么实现的?

网友A:
软件指的是程序定时器,硬件是PLC时钟。

楼主:
谢谢!软件定时器与PLC扫描周期有什么关系?

网友B:
软件指的是程序定时器,硬件是PLC时钟。

     软件 定时与 PLC 扫描是有前后关系 !也就是 软件定时不工作,但是 PLC 扫描也会有,但时间可能长

楼主:
谢谢,在位老师。我的PLC程序扫描周期是0.6ms  程序里有1ms定时器。那这个定时器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在位老师。我的PLC程序扫描周期是0.6ms  程序里有1ms定时器。那这个定时器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1ms定时器当然可以正常工作了。1ms定时器可能刷新机制与10ms、100ms的不一样,起码西门子200是这样的。

楼主:
老师,您可以说一下PLC的软件定时器的底层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