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仪表连网显示

楼主(2013-01-14):
请问,155台显示仪表同时显示一个温度信号(4~20mA),总距离不超过500米。请问那种方式最经济、可靠?有没有不选择仪表就能达到此功能的更好办法。

 备注仪表,只是做终端显示功能。

网友A:
    155 台 ? 这么多呀 ?? 没玩过,期待高手的出现解说

楼主:
对啊~~!我也急切在线等待.....

网友B:
    现在DCS有很多参数量不需要仪表测量,直接输入板卡或模块,再转换成4~20mA输出信号在电脑后台显示。155台显示仪表的用途应该是测量155个不同温度模拟量吧,“显示一个温度信号”是说它们测得都是温度量,还是只显示一个温度量,如是后种说法,还真没见过。

网友C:
这么多台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最好。

网友D:
1、市场上是不是有现成的东东,真不知道呀 。。。。。。

2、万一木有俺可以给开发

3、俺是2怪,狸狫怪,俺开发有2个特

        一是精度高,高富帅,0.01级,,,万分之一鸟

        二是一致性高,保证它155台,显示的温度值,完全一致,比如某时刻,统统都显示234.56℃

2+1=3,俺喝酒喋肉干活,外号早泄患者,,俺也许加3个小夜班,板子程序就交工鸟 。。。

网友E:
155,确实有点多,现在有总线仪表。。。

网友F:
155台仪表同时显示一个温度,楼主的公司太有钱了,钱多就是好,不过发给员工更好。

这是一个什么温度如此重要需要155台仪表来显示,如此重要偶看还不如弄个网络发布在网上,让成千上万台能上网的终端共享呢。

网友G(2013-03-03):
我觉得仪表单独开发是可以实现的,有必要可以详细沟通。QQ6069296

网友H:
可以选用无线传输的方案,如有需要联系我QQ1937956406

网友I:
欧陆温控仪表可以,详情请咨询13818182429 E-mail:flpid01@163.com

网友J:
走DP总线。

PLC读取信号,发送给155台表从属显示。

网友K:
155块。。。。。总距离不超过500米。。。。您这是要整哪样。。。。

最经济的方法:温度变送器信号传送至1#数显表,1#表变送输出信号给2#表,2#表变送输出信号给3#表,一直传送至155#表。。。。。

网友J:
可不可以用大屏幕显示表,数量少点,一块表可以看到50米.

网友L:
485组网就可以看了啊

就是数量这么多,可能有个上限吧

网友L:
佐格有套变送器,还不错

网友M:
有钱!500米 155块 3米多1块!

楼主(2013-09-18):
500米,是在各住户家中~~!是楼宇控制中的集中太阳能温度显示。

网友N:
那样的话还是走总线比较合适,按楼宇单元或其它形式分成若干组,每组一条总线挂10台表,通过一个PLC远程站读取,远程站和总站之间则可以通过光缆通讯。

网友O:
我好奇的是,什么样的东东需要155块表来测一个温度点。真想想看看。

网友P(2013-10-21):
用RS485通讯搞吧,这样最经济实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