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PLC 输入模块如何接线与赋值调用。

楼主(2013-01-14):
总是弄不明白AI8-13Bit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总是不明白他是怎么接线的,

如果何调用

网友A:
AI8-13Bit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型号6SE7 331-1KF02-0AB0,每个通道测量类型可编程:电流、电压、电阻、温度。

各种信号接线图:

如何调用是啥意思?

硬件组态时直接组态上,双击模块打开属性-->InPut(输入)设定所测量通道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