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或英文环境下的step7怎样打开日语版程序?

楼主(2013-01-14):
刚搞到个日语版程序和winc flexible,想研究一下小日本的编程思路,但无奈我安装的是step7 5.5,请教各位大虾,怎样才能打开此程序。

网友A:
winc flexible 与 step7 5.5 不相关的吧 ????

   要是打不开的话你可在 PG 改为英文系统下一般能打开后将项目程序语言设置为通用的各类版本模式 !

网友B:
打不开的话  可以试试直接删除Global目录下的LANGUAGE文件就ok了

网友C:
日文程序要在日文系统下打开,和软件语言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