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jiao,高温焦油的温度,最高有多少度?

楼主(2013-01-14):
老jiao,高温焦油的温度,最高有多少度?

谢谢!

网友A:
排队等答案…………

网友B:
网络不给力,愁死人。。。

多谢二王的厚爱!!!!!!!!

但偶实在惭愧,焦油应该是煤的化工部分偶不是很清楚。

偶厂的石油制品需要热源的分常减压、催化裂化和焦化,焦化设备还未投产,具体参数偶不知道,不过常减压的温度一般在360度左右,不会很高,很高会结焦。催化裂化温度分生产以汽油还是液化气为主加工温度不同,汽油为主在500—600度正常操作,液化气温度要高点但偶厂设备不超700度,主要是设备承受不了。

煤焦油,偶看了看万能的百度,分为低温、中温、高温,如果是高温焦油,拿应该在1000度左右,具体偶不清楚,惭愧!!!

楼主:
多谢啊!!!还有问题鸟

您有回讲过,有个擦雷达的沥青罐,不知这些沥青罐罐,温度最高,能有好高呀?

网友C:
高温焦油的温度不是800-1000℃吗。沥青好像只有40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谢啊!!!还有问题鸟 您有回讲过,有个擦雷达的沥青罐,不知这些沥青罐罐,温度最高,能有好高呀?

这个沥青储罐温度平常维持在150度左右,储罐通过罐底部的导热油盘管来加热,因为沥青在低于110度左右就会凝结,再者这个沥青是改性沥青里面掺和了不同的什么SBS、轮胎橡胶粉末之类的东西,如果温度低就会沉淀分相所以要使用热源加热。

次类储罐液位检测使用的是雷达液位计,由于此类储罐沥青油气易挥发,而且低于110度会冷凝,因此储罐顶部温度低时就会出现凝结的沥青,此处的雷达天线受影响最厉害,随着时间延长天线上会呼有厚厚的凝结沥青,导致天线失灵,而这种储罐上部装有搅拌器防止混入沥青的添加物脱相需要不断搅拌,造成油气挥发相当严重,此情况导致雷达天线凝析的沥青异常严重。

楼主:
多谢jiao大侠!~~~~~~~~~~

那您们现在咋测沥青液位呢?。。。换招木有?。。。要是换了,大约多久,得做回清洁维护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谢jiao大侠!~~~~~~~~~~ 那您们现在咋测沥青液位呢?。。。换招木有?。。。要是换了,大约多久,得做回清洁维护 ?

这个问题不确定。

有时候在生产过程中,工艺反映雷达液位计失灵,但是现场拆卸雷达液位计却发现天线不脏,只是从雷达液位计处呼呼的冒沥青油气,那个浓度不低于这几天的大雾天气,呛死人。。这种情况最难处理,基本上折腾好久都无法使雷达液位计回复正常显示,不论擦拭天线头、断电重启、设置屏蔽干扰、空频谱、还是提高门槛电压等等都是无用功,有时候折腾1、2个小时都无法正常,这是仪表人员就是一个无头苍蝇忙的晕头转向,当实在无法维修和工艺人员打嘴仗扯皮时,其液位却常常突然的好了,这个就是一个精神病,人见人怕。

有时候使用中雷达液位计突然又正常变慢程或零,这个时候拆卸雷达发现天线呼有厚厚的沥青,我们就冒着呛人的烟气清理这些沥青,使用刮、砸、喷、擦等等一切能够想到的手段来清理这些沥青,最后在把雷达装在储罐上,很多时候就正常了,很多时候也不正常,然后在断电重启,重启后如果故障仍然就进入里面清楚报警记录、报警数值等操作,反正折腾半天往往雷达液位计显示正常。

还有一种故障,就是储罐在不用的时候,比如储罐内的沥青装车发货后其内部快空了,剩余液位在1米或者1米以下或者1米左右不等的时候,工艺人员把导热油停掉为了节能,或者关小导热油流量,此时一段时间很多雷达液位计突然跳变成满程报警,此时很多时候仪表人员处理也不正常,但当工艺人员向储罐内进沥青,等内部温度逐渐升高到不变时,液位计却突然跳变正常,这个时候其就是一个神经病,维修人员不用打理。

楼主:
jiao工讲解的,细致、精彩、风趣  。。。。。。。让俺感谢又感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