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IP模块中的多IP通信

楼主(2013-01-14):
在使用ZLSN2000这个TCP/IP模块的时候,经常有用户会提出如果有多个IP,也就是有多台计算机/网络设备想和ZLSN2000进行TCP/IP通信,那么该如何处理。本文就介绍这种多IP通信的各种方法。

以太网转串口模块

图1. ZLSN2000 TCP/IP模块

1.多IP通信的各种方案的比较

   在某种应用方式下,单个卓岚TCP/IP模块需要和多个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即多IP通信。对于此类需求,这里提供几类方案:UDP广播方式、UDP组播方式、UDP动态目的模式、TCP服务器模式、TCP客户端多目的IP、UDP多目的IP、串口修改方式。
   其中UDP动态目的模式、串口修改方式只适用于分时的多IP通信,其它模式都支持同时和多个目的IP通信。其中UDP广播方式、UDP组播方式采用的广播、组播方式,在目的IP较多时发送的速度比其它方式快。TCP服务器模式的多IP通信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工作模式要求可以选择此种方式。TCP客户端多目的IP、UDP多目的IP需要使用ZLSN2000MDIP模块,这是一类定制的模块,和ZLSN2000不同。

2. UDP广播方式

  在局域网方式下,在同一个物理子网内,UDP广播是提供多机通信较为简单的方法。 使用该方式时,只需要将ZLSN2000 TC P/IP模块设置为UDP工作模式,目标IP为255.255.255.255,端口为目的计算机的端口。UDP广播方式的优点是其发送数据的速度快、涵盖目的IP范围广。这是因为ZLSN2000模块只需要发送一个数据包,而不是每个IP发送一个数据,即可让所有的IP收到数据。

  UDP广播方式的缺点:(1)保密性差,该方式会将数据发到不需要数据的IP上去。(2)增加网络负担,局域网内的广播数量的增加将会影响网络的整体数据通量,增加网络负荷。
3. UDP组播方式

  ZLSN2000TCP/IP模块支持UDP组播。UDP组播具有UDP广播的优点,同时UDP组播方式部分地解决了UDP广播的问题。只有加入IP组的计算机能够接收到数据,组播数据不会明显增加网络的负荷。另外组播数据也可以跨路由器延伸到外网。但是仍然无法阻止随意加入IP组,从而保密性也难以得到保证。

4. UDP动态目的模式

  UDP动态目的模式,是配置ZLSN2000能够和多个IP进行通信。但是这种配置方式是分时多IP通信的。

4. TCP服务器模式

  ZLSN2000模块的新版本(也称之为ZLSN2090)支持在TCP服务器模式下同时和100个IP通信,100台计算机可以同时连接到一个ZLSN模块上。如果用户的计算机/设备可以作为TCP客户端来连接ZLSN,那么这种模式是推荐的应用模式。

5. TCP客户端多目的IP

  卓岚联网模块ZLSN2000-MDIP核心模块及其衍生产品支持多个目标IP的方式,即当模块工作在TCP 客户端模式时,可以向多个目的IP和端口发起连接。连接完成后可以和多个目的IP的服务器同时通信。多目标IP的填写如图2所示。

多目标IP设置图
图2. 多目标IP的填写和设置

6. UDP多目的IP

  类似于TCP客户端多目的IP,ZLSN2000MDIP也支持在UDP模式下,将数据发给多个IP。设置的方法和TCP客户端多目的IP基本一样,只不过现在工作模式采用UDP方式。

7. 串口修改方式

  卓岚ZLSN2000TCP/IP模块提供了灵活的串口修改工作模式的功能,这就使得用户如果用一个MCU控制器(或者计算机串口软件)连接ZLSN2000串口,则可以灵活地控制ZLSN2000处于TCP服务器、TCP客户端、UDP模式中的任何一种,且数据发往的目的IP和端口都可以随时设定。如果使用串口命令来修改目的IP和端口,那么灵活性非常好,且目的IP的个数没有限制。但是这种模式也是分时地进行多IP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