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急停的实现

楼主(2013-01-14):
刘工你好,

关于急停的实现,有以下几个问题

(1)GALIL有通用的急停输入,如果把急停按钮接到I/O的ABORT上,程序中是不是不需要再编任何程序,只要有急停输入,电机就自动停下了?

(2)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将急停按钮接在任意一个输入点中,比如INPUT1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开另外一个通道,执行#STOP程序。在#STOP程序中不断扫描输入口1 的状态,判断是否发生急停,如果输入口状态改变则立即关断电机。

是否这两种都能实现急停呢?如果是,通常情况下应该选用哪种方法更合适呢

网友A:
       设备的急停一般要与软硬结合,也就是通常 急停不仅要给 PLC 一个输入信号执行软元件的操作,同时硬件接线上要断开控制电路的电源 !

网友B:
个人觉得:急停就是为了解应急只需。信号进PLC等于多了一层产生故障的因素,反而不好。直接串联在外围控制回路之中相对来说要好点。

网友C:
支持2楼观点,同样目的越简单简洁越好,复杂化只会增加故障因素和维修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急停就是为了解应急只需。信号进PLC等于多了一层产生故障的因素,反而不好。直接串联在外围控制回路之中相对来说要好点。

你的意思是将急停开关直接串联在开关上?

网友E:
急停最好能断外围控制硬电路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急停最好能断外围控制硬电路电源

同意, 紧急停车是为了保障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

网友G:
应该说,急停必须要能断外围控制硬电路电源,这样才能很好的起到紧急停车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

网友H:
急停应该是短电而不是停动作,个人认为。

网友I:
急停个人认为常闭串入控制电源电路中,并给PLC信号在程序中做处理。当然有的规范要求是直接切断接触器线圈电路甚至是断开设备的电源开关,以保证突发事故时可靠切断电源。

网友J:
急停在设备发生紧急情况下被按下,所以要求立刻切断可能引起设备损坏或危及人身安全的设备,所以急停应该串在电机电源控制回路中,如主接触器上电回路中,并且在PLC输入做处理,告知PLC急停被拍下,在程序中做相应的处理,防止再次上电时程序继续执行发生危险

网友K:
个人认为急停是在有突发情况下,应能完全中断设备的运行状态,从而保证人身安全及设备安全。建议在小型设备中优先断外部电路。在大中型控制系统中要软、硬件电路都要断开,必要的可以考虑安装安全继电器。

网友L:
有软停机和硬停机之分,你如果需要人工确认就做硬停机的,需要接线,加按钮。软的就是在DCS加按钮,这个点是中间变量。而硬停机点需要单独的DI通道,就是这样,不明白还可以联系我。

网友M:
要人工确认就做硬停机的,需要接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设备的急停一般要与软硬结合,也就是通常 急停不仅要给 PLC 一个输入信号执行软元件的操作,同时硬件接线上要断开控制电路的电源 !

硬停车+系统报警,就是如此

网友O:
两种都能实现,当然是接在专用的急停输入信号上比较好。省出INPUT1可以接其它输入信号,省出专用的急停,也不能接其它信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急停就是为了解应急只需。信号进PLC等于多了一层产生故障的因素,反而不好。直接串联在外围控制回路之中相对来说要好点。

我也赞成这种观点,有时候多地实现急停的时候,就实现方法而言,还是直接的最可靠

网友Q:
急停的目的是切断电源,保护所有需要保护的范围,采取的是绝对的安全效果。暂停,就是可以立刻恢复运转的叫暂停。工作目的不同罢了。所以,控制的位置是不同的。大家的思路差不多,可以。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设备的急停一般要与软硬结合,也就是通常 急停不仅要给 PLC 一个输入信号执行软元件的操作,同时硬件接线上要断开控制电路的电源 !

硬停车+系统报警,就是如此

 如果一台设备有10几个急停,一般每个急停有两组或以上触点,一路到硬线回路,切断电源。一路到PLC增加报警点,便于快速找个是哪个急停被按,或是哪个急停有异常,导致信号异常。

同时PLC的点,也控制系统停机。

如果单单就直接串在电源回路中,太业余了!不是大厂,或外企的风格。

网友S:
断工作电源,这样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