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旋转编码器的电压型和电流型是什么意思,在使用中如何选择

楼主(2013-01-14):
请高手不吝赐教:旋转编码器的输出方式中的电压型和电流型有何区别,在使用过程中要如何来选 择?

网友A:
应该是 :电压是检测转速的,电流是检测角位移的

网友B:
没遇到过电流型的,选择主要是要与控制器的输入接口的类型匹配,以及所需的分辨率、输出频率以及机械安装要求来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