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位置误差过大警报

楼主(2013-01-14):
台达AB伺服电机,在设定P2—35参数后,设到100或几百的时候,电机一运行就报警。该怎样设定此参数或怎样正确使用此参数?

没办法,只有设到出厂值。

网友A:
电机一运行就报警了,你先要检查电机是否能正常运转。2-35只是用来设定一个报警标准,你要求跟随好,就可以将这参数设定小,当电机反馈脉冲和实际收到脉冲超过这个值时,驱动器就报警了。这个可以通过调节响应KP,KI来调整系统跟随特性的,来调整这个差值的大小。而一般启动就报警,个人经验,电机给堵转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没有,想不要报警,一个是将2-35设定大些,还有就是将位置环PI增加,2-00,2-02,需要根据现场实际来调。

楼主:
电机不会堵,将其恢复到出厂值时,就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其实设定这个参数的初衷是如果电机定位不准确,比如偏差了几十个脉冲的话,我就让它报警,就这样的目的而已!

网友B:
电机定位误差太大了,把它的值设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