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13-01-14):
这个是化纤加热控制上的,不知道是叫什么名称,知道的能告诉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呆过化纤工厂,不认识的飘过! 有点像什么加热电源控制管理,还有总线通讯的?

楼主:
这个设备的型号是,富士  apr-ms-4060-2td-2,查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B:
看下面有散热片,应该有大功率管子,可不可能是调压设备

网友C:
加热用的应是调功器,根据反馈信号实现恒温。通常用可控硅来做,接法有很多。

网友D:
如楼上所说,这个应该是可控硅控制的,不过有两种方式控制,具体要看这个控制器接出去的负载是啥,假如下接负载是电热丝,那就是类似固态继电器的调压装置,假如接触去的是电磁线圈,也是一直调压装置。

网友E:
嗯,是不是调节加热的啊?

网友F:
可能是三相调功调压器吧

网友G:
性能不错的三相可控硅调压装置

网友H:
我们公司用了一款欧姆龙的加热电源控制器和这个有点象,学名叫电力调整器。

网友I:
我们这里叫电力调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负载是感应加热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L:
带智能控制的电压调节器,调节控制加热电压

网友M:
    好像是:可控硅调功器

    是一种以可控硅(电力电子功率器件)为基础,以智能数字控制电路为核心的电源功率控制电器。

    简称可控硅调功器。又称晶闸管调功器,晶闸管调整器,晶闸调压器,可控硅调压器,可控硅调整器)具有效率高、无机械噪声和磨损、响应速度快、体积小、重量轻等诸多优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

网友P:
第一次见

网友Q:
应是可控硅系列的,因为控制加热的,受温度频繁控制开关频繁动作,必须用可控硅,一般继电器触点无法满足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应是可控硅系列的,因为控制加热的,受温度频繁控制开关频繁动作,必须用可控硅,一般继电器触点无法满足的

同时具调压作用,根据不同温差,调整加热比例。

网友S:
这些都是一些自动化公司自产的控制类器件,楼主想方便的话,还是找原厂家。

网友T(2013-05-07):
引用 网友G:
性能不错的三相可控硅调压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