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753的问题

楼主(2013-01-14):
我单位有一台新安装的AB变频器753,用计算机启动的,也可以用外部按钮启动,远控和近控可以切换,安装完一直没用,今天用了一下,发现启动之后  给定频率值为0,反馈有9HZ的频率,电机也跟着转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对照一下参数表,有不明白的话,QQ251794676

网友B:
是不是在计算机启动和外部按钮启动两种方式下,都发生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参数最小频率,最小转速,零速限制不合适?

网友C:
你是不是0ma和4ma之间没搞对

网友D(2017-12-06):
你好,首先你要查下从上位给变频的0HZ是否到变频上,如果没有到变频那么你要看下程序为啥没给到,如果以上都不是那么你就用表找找哪里来的9HZ是不是现场电位器的你没有切换回自动。

网友D(2018-02-27):
首先确认你是什么情况启动的看下信号是否给到变频上,在看下9HZ哪里来的,按着这思路去找就好了

网友E(2018-05-23):
参数#930(速度基准值源)可以查看当前的速度命令源,如果设置两个速度切换,除了#545和#550还要用到一个DI点设置到速度选择参数里

网友F(2019-02-28):
在变频启动后、你首先在变频上找到模拟输入参数看看他是否有输入、没有看看现场电位器有没有输入、一般是设置问题

网友G:
按照电机的名牌设置一下,对应的端子接好定义。设置启动项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