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楼主(2013-01-14):
两个s7-200plc可以通讯吗

网友A:
可以,Netw NETR指令,好好看看系统手册对你今后有帮助。

网友B:
可以的,西门子之间通信很简单的。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西门子之间通信很简单的。指令。

     听说不能直接用线连,要加 模块吧 ?

网友D:
当然可以了,直连用通讯指令就可以做。软件中有向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可以的,西门子之间通信很简单的。指令。      听说不能直接用线连,要加 模块吧 ?

用2个DP接头,一根PROFIBUS通讯线连接就行了,

MicroWIN里面有向导NETR/NE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