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指导 西门子M440变频器继电器输出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3-01-14):
新手求大神指导 现在变频器可以正常启动停止 基本参数已设置完毕。 分合闸指示灯还有故障指示灯 状态不对。数字输出参数不是很清楚求指导。

P0732参数是继电器2输出,它的常开常闭是可以通过P0748取反的。另外你还要对P1080设置实际频率>P1080才能输出

网友A:
楼主要中文手册吗?电子版的,留个邮箱,发给你

楼主:
280528999  QQ邮箱 谢谢了 新手 刚接触 这些东西。

楼主:
对:消磁环01关于楼主要中文手册吗?电子版的,留个邮箱,发给你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变频器的状态信号(可以输出)用BI 参数 P0731 (数字输出1) P0732 (数字输出 2) 和 P0733
(数字输出 3) 定义为了进行定义BO 参数号或CO/BO 参数号以及实际状态的位号应
该输入到 P0731–P0733 中经常使用的状态(包括参数号和位号)信号 示于下面的表中 (参看表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