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多段速最大频率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3-01-14):
我单位有台0.75KW的变频器传送用的,用模拟量控制,现在高速太慢,应该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是多速段固定频率的那种调速方式吗?看看P1000后面那几个参数

网友B:
P1080--Z最小频率设置,P1082--最大频率设置;单位都是HZ

网友C:
变频器调节频率即可,看下说明调节变频器频率。

www.jhzdkj.com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P1080--Z最小频率设置,P1082--最大频率设置;单位都是HZ 内容的回复:

1080和1082都设置过,可是还是不能把速度提高。

网友D:
是多段速控制还是速度模拟量给定?

多段速控制将P1000-P1015中用到的高速加大,模拟来那个速度给定就是设定1080和1082,将1082增大。

高速太慢是什么意思?达到额定转速吗?

网友E:
P756----P761  参数设置好

然后监控r1114  应该按您的给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