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模拟量数据和SMART1000IE上显示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2013-01-14):
西门子200PLC带模拟量模块 输入4-20MA 程序转换后的整数值,和SMART1000IE上的显示值不一样,误差很大,模拟量传输线用的是屏蔽线,SMART1000IE上的显示值设定的是10进制的,没设小数点,屏上的地址和PLC上肯定是一样的。知道的师傅们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A:
传送过程中肯定有衰减的,如果误差大,看看信号线接好地是否正确,并在PLC里增加滤波时间、编写程序进行校正

网友B:
这个需要你慢慢调啊,调的精确数字即可,有一次我用PLC调节变频器频率也是这样的。

www.jhzdkj.com

网友C:
PLC和smart是走通讯协议的吧?

看一下电流信号在程序中线性转换后,是否带小数的(真实值得10倍或更多倍),看一下smart上毒的值是否是对应值,程序是不会判断当前值是整数否,也就是说,25.5和255在smart里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不是相差整数倍而是无规律的大,PLC上检测值是16,到了屏上就是80多了

网友D:
检查一下屏上显示的数据格式与PLC中地址数据格式是否一致。

网友E:
和通讯没关系 数据格式设置问题

楼主:
重新写一遍转换程序又好 了

网友F:
我瞎说啊:200的模拟量0-20mA对应整数0-32000,4-20mA对应的是整数值是6400-32000。我猜触摸屏的数据显示没有做数据偏移。当然300不存在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