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行接口通信

楼主(2013-01-14):
目前较为常用的RS232串口有9针D形串口【DB9】和25针D形串口【DB25】,最大通信距离为【15m】。两台设备的距离较近时,可以用232电缆线将它们的232串口直接相连;若距离较远,可通过调制解调器(MODEM)相连。

RS232接口

●采用“负逻辑”——输出端用+5V~+15V表示【逻辑0】,-5V~-15V表示【逻辑1】。

●采用“单端驱动”——通过数据发送端【TD】输出驱动电平,并以信号地GND为参考点。

●采用“单端接收”——通过数据接收端【RD】输入接收电平,并以信号地GND为参考点。

RS232三线制

能实现【点对点双向通信】,需要3根通信线,主方的数据发送端【TD】与从方的数据接收端【RD】相连,主方的数据接收端【RD】与从方的数据发送端【TD】相连,两方的信号地【GND】直接相连。

RS232使用注意事项

RS232串口不能直接与RS485串口相连——因为它们的电气标准不相同;市面上提供各种串口转换器,必须通过转换器才能连接。另外,不要带电插拨串口,插拨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否则容易损坏串口。

网友A(2018-05-29):
还有这事情,我都不知道

网友B(2019-02-18):
写的非常好,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