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选择讨论(粘度很高的液体)

楼主(2013-01-14):
大家做仪表的给想下,粘度很高的液体,要选用哪种的液位开关好啊!我原来用的是音叉的,用不了啊!想选用浮球的又怕料粘在浮球上,久了干在浮球上,以后就浮不起来啦!

请大家说说用什么的好啊???????????

介质就像,黄油一样,碰到什么的话就会粘到上面的!

网友A:
那选用压差的比较好了

网友B:
1、您使唤音叉和浮球,招法不好,

     为啥呢?

     因为象黄油一样的物料,和测器有相对位移,,,挂料您木有办法克服呀

网友B:
2、您如果使唤测压法液位测器,

           比如在传感器膜片上,涂敷上防腐防粘保护剂,

                 然后将传感器,或插入、或投入、或拧装、或卡装,装在罐体底部的位置

     由于黄油状物料,和传感器膜片之间,始终没有相对运动,传感器仅仅是感应压力大小而已,

     所以 ..........明白么 ?

     食品上的膏泥,就是使唤这招测呢,

     在北方,冬天,晚上工地停工,料浆会冰冻,也使唤这招搞事,,只要次日开车解冻后,测器就能正常运行

网友B:
3、至于开关报警,简单滴,跟咱俩滴棒槌一样,钢钢滴,您说是不?。。。

     您是想要几个报警点?

     1~8个之内,给老哥说,哥管您小兄弟,吃饱打嗝

     呵呵

网友B:
4、至于粘度高,接近于胶水油漆呢,还是接近于沥青?

     象前者,测压法搞事爽歪歪

     象沥青,测压法不好使,得放弃想旁滴招

网友B:
5、罐压多少?

    温度多少?

    有搅拌否?

    有防爆要求否?

    有卫生要求否?

    具体是神马介质?

    您把工况讲周全,,,老哥瞅视个乖乖婆姨,给你用鸟 ~~~~~~~~~~~~~

网友B:
刘老师发帖的风格,

非常好

条理清晰,醒目,看帖不累

网友C:
有一种测量料位的开关不知道适用你这个工况否?

网友D:
粘稠的介质一般都是通过升温来降低难度的,既然这么粘稠的介质能够通过管道数送到储罐里就证明这个介质的粘度问题是可以解决得,同理在储罐里要想介质不黏住管壁就要对里面的介质进行加温保温,所以其测量介质液位计的浮球就没有问题,虽然液位下降后其会黏住在浮球上,但只要温度合适其会自动的流下来,所以浮球不会产生失灵一说,这个在沥青生产中就是使用了浮球。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差压的、雷达的和射频导纳的液位开关等

网友F:
用光纤放大机器应该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