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火花的问题

楼主(2013-01-14):
~220V的电源插座 在插插头的瞬间会产生火花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火线那根是红色的火花 零线那面是蓝色的  这种现象谁能帮我解释一下下

网友A:
都是同一颜色的吧.

网友B:
这个到是没注意过。不知道还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怎么不可能 我都实验观察N次了 并且证实了 红色火花是火线 你们难道没发现过着个问题吗

网友C:
  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网友D:
这种现象还没有注意,火花分颜色时就区别大了

网友E:
都是红色的吧

网友F:
没见识过,觉得应该是稍大负荷为蓝白色火花,小负荷为偏红火花。。。。。

网友G:
你不带电源插插座不就好了,看什么火花啊。

网友H:
对这个真没研究过,如果真像楼主所说,可以用来判断零线火线了。

网友I:
颜色基本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