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同步不同品牌变频器

楼主(2013-01-14):
用西门子S7-200系列485通讯 来同步多台变频器线速,但变频器有安川616G5四台和华为TD2000八台 两种品牌,请教可以实现么?

网友A:
这个没关系吧,只要变频器对于相同命令的响应就可以了。

但是给相同速度给定,这两个牌子的速度是否一样就不一定了,还要考虑每套机械的精度是不是一样。

网友B:
这个对完全没有问题的,变频器只是接收命令,命令一样就可以。

www.jhzdkj.com

网友C:
对,不管几个变频器,只要通讯协议对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管几个变频器,只要通讯协议对了就行。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通讯协议一样前提下,比如MODBUS,不同品牌的变频器能接收的命令都一样么?比如写、读频率指令。  有不兼容的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吧,只要变频器对于相同命令的响应就可以了。但是给相同速度给定,这两个牌子的速度是否一样就不一定了,还要考虑每套机械的精度是不是一样。

给定相同频率,各组的机械速度一定是不一样的,同步是指各组的速度能按一定比例总升总降,而且比例可以随时调节。一般是给定一个主频率,其它的按这个主频率的不同比例运算后写入。

网友D:
这个没关系吧,只要变频器对于相同命令的响应就可以了。
http://www.haodingj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