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软启动器 PSD系列上电把控制板上的变压器烧了,怎么检测?

楼主(2013-01-14):
ABB 软启动器  PSD系列上电把控制板上的变压器烧了,怎么检测?就是不知道输出是多少V电压?  输入是220V,但是输出两组电压格式多少V,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有知道的说一下,表示感谢!

网友A:
查看PSD说明书,里面有个编号为T5的变压器,假如你问的是T5,那就是如下图的电压了。

楼主:
你说的对,我想问一下输出的两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