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的警报显示 、警报名称及意义

楼主(2013-01-15):
安川伺服的警报显示 、警报名称及意义
A.02 使用者参数失效服务器 EEPROM 资料异常
 A.03 主电路译码器异常电源电路侦测异常
 A.04 使用者参数异常使用者参数设定超出许可范围
 A.05 组合错误伺服马达与伺服驱动器容量不匹配
 A.10 过电流或散热器过热有一过电流流过 IGBT
 散热器过热
 A.30 回生异常回生电路故障或回生电阻故障
 A.32 回生过载回生电能超过回生电阻容量
 A.40 DC 过电压主回路 DC 过电压
 A.41 DC 低电压主回路 DC 低电压
 A.51 超速马达转速过高
 A.71 过载高负载马达大量超过额定转矩下操作数秒
 或数十秒
 A.72 过载低负载马达大量超过额定转矩下连续操作
 A.73 动态制动器过载当动态制动器作用时旋转的能量超
 过动态制动器电阻容量
 A.74 突波电流限制器过载主电路电源在 ON 与OFF 间频频转
 变
 A.7A 散热器过热服务器的散热器过热
 A.81 绝对值编码器备用电池错误 ,所有的绝对编码器电源均已失效且位置数据已被消除
 A.82 编码器CHECK SUM 检 查错误
 编码器内存的 CHECK SUM 检查结果不正确
 A.83 绝对值编码器电池错误绝对值编码器电池电压降低
 A.84 绝对值编码器资料错误所收到的绝对资料异常
 A.85 绝对值编码器超速当电源接上时编码器高速旋转
 A.86 编码器过热编码器内部温度太高
 A.b1 速度指令输入读出错误指令速度输入的 A/D 转换器故障
 A.b2 转矩指令输入读出错误指令转矩输入的 A/D 转换器故障
 A.bF 系统警报服务器内发生一个系统故障
 A.C1 伺服超速运转伺服马达失控
 AC8 绝对值编码器清除异常及多次转动限制设定异常,绝对值编码器多次转动未正确清除或设定
 A.C9 编码器通讯错误服务器与编码器间无法通讯
 A.CA 编码器参数错误编码器参数故障
 A.Cb 编码器回授错误与编码器的通讯内容不正确
 A.d0 位置错误脉冲满溢位置偏差脉冲超过参数 Pn505
 A.F1 电源线欠相主电源一相未接
 CPF00 操作器传输错误操作器与服务器传输失

网友A(2013-07-01):
所有型号的安川伺服报警代码代表的意思都一样吗?还是根据型号报警代码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型号的安川伺服报警代码代表的意思都一样吗?还是根据...

肯定是根据系列来写的,比如我现在用的5系列安川伺服,跟上面的就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