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PLC读取绝对式编码器的当前角度的?

楼主(2013-01-15):
有谁用过PLC读取绝对式编码器的当前角度的?接线怎么接?程序里如何解码?谢谢啊

网友A:
我们是通过变频器菜单中的参数点来查看绝对式编码器的当前角度

网友B:
我用过,用的是KEYENCE的KV1000,非常方便

网友C:
我们使用omron 3f88l-132 cam positioner 读取绝对值编码器,设定动作角度,输出给plc,完成控制的。

顶起关注plc直接读取绝对值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