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输入两输出哪位大侠给个控制方案

楼主(2013-01-15):
两输入:釜温,氯气流量。

两输出:氯气调节阀,冷冻盐水调节阀

釜里通入氯气与底料反应产生热量,釜夹套通有冷冻盐水降温,

要求控制釜温谁给提供个控制方案!!

谢谢啦!!!

网友A:
给出的条件太粗略了,不明白楼主的意图。

网友B:
你用的阀门是不是比例阀?不清楚你的具体要求,个人目测一下吧:

按照工艺要求控制氯气流量,用流量计测量氯气流量,然后用控制器计算后输出控制量控制氯气阀门开度,保证氯气流量稳定。

用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并输入到控制器(或温控器),控制器计算并输出控制量控制盐水阀门开度,保证温度稳定。

网友C:
温控方案有很多种,看你要求与投资了。

楼主:
哈哈   纵横军团理解了  就是这样  有温度计和流量计 还有两个PID控制器,还有两个调节阀。我疑惑的是控制温度和控制流量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吗??它俩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啊!!用什么控制策略能把它俩联系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纵横军团理解了  就是这样  有温度计和流量计 还有两个PID控制器,还有两个调节阀。我疑惑的是控制温度和控制流量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吗??它俩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啊!!用什么控制策略能把它俩联系起来?????

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你可以当成两个独立的控制系统来设计和独立,实际上,个人感觉流量的变化会对温度产生影响,而温度变化应该不会影响流量。如果两个之间都互相影响,你的压力就大了,严格的说应该按照现代控制理论来设计解耦控制系统,不过应该用不着,你当成两个独立的系统来做就行了。

楼主:
流量变化对温度影响很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控制策略能把它俩联系起来?????

1、釜里通入氯气与底料反应产生热量;

2、釜夹套通有冷冻盐水降温;

3、氯气调节阀流量增大,温度升高;

4、冷冻盐水调节阀流量增大,温度下降;

5、氯气调节阀给定,冷冻盐水调节阀PID控制温度!

网友E:
6、氯气调节阀给定流量增大(减小)时,冷冻盐水调节阀流量同比增大(减小),其比例试验确定,为冷冻盐水调节阀粗调!

网友E:
7、氯气调节阀给定时,冷冻盐水调节阀PID控制温度!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7、氯气调节阀给定时,冷冻盐水调节阀PID控制温度! 内容的回复:

不太明白您说的氯气调节阀给定是怎么回事,能再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