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 ACS800 DIRIVE 键

楼主(2013-01-15):
新手请教下   ACS800 DIRIVE 键 里面的  改变控制盘链中的传动单元的标识号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标识号啊?起什么作用啊?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意思是一个控制面板控制多个单元。然后有相应的IP地址,再根据IP地址选择控制单元、查看信息等。配合面板上的几个键一起使用的!希望可以帮到你。可以到网上下载ABB ACS800固件手册

网友B:
传动单元选择模式:

选择控制盘链中的一个传动单元,改变控制盘链中的单元标识号,查看控制盘链中的传动单元状态。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使用传动单元选择模式下的功能,除非有几个传动单元同时连接到同一个控制盘上。

每一个传动单元都必须有一个标识号(ID)。

除非有其他传动单元同时在线连接到控制盘上,否则ACS800默认的ID号不能改动。

楼主:
谢谢了  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