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D75M4定位MR-J2S-口B的

楼主(2013-01-15):
关于三菱QD75M4定位MR-J2S-口B的,刚刚使用这个东西。一点都不会用。说明书又全是英文的啊,看不懂。有哪个大侠有用过能教教我吗?最好是发个案例给我。万分感谢,急啊。。

网友A:
这个玩意特别简单:定位模式只需要设定定位数据,PLC直接发送相应定位编号即可。你需要安装一个定位模块设置软件而已

楼主:
大哥具体一点啊

 设置的时候连接线,也是由模块连接到CN1A就可以了吧?还是要电脑直接连接到CN3?,要是要连接到CN3,那个头要怎么才能连接上电脑啊?

网友B:
电脑直接连PLC就好了,QP能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