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单按钮启动/停止几种方法

楼主(2013-01-15):
看看大家还有其他的方法实现最简单,最直接吗?

网友A:
借助计数器也可以,按一下按钮计数一次。。。当记到2的时候把输出点复位 同时也要把计数器值清零。。。

网友B:
我一般这样做:

网友B:
还可以这样做:

网友B:
还有一种模拟经典的自保持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模拟经典的自保持电路:

楼主:
一个小问题,大家的思维都不一样,最终结果一样,谢谢大家。

网友D:
好像还有一种是使用取反指令的吧

网友E:
不错,长见识了。不过,这个倒很少用到的。只是考大家的思维灵活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