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输出模块问题

楼主(2013-01-15):
90-30PLC最后一个子站中2个输出模块IC693MDL940输出指示灯整体闪烁,插槽位置跟换了也不行,输入模块不闪,程序中看输出点一直有输出无断点,也无报警,排除通讯干扰,请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看看接线是不是接地或是短路现象或是,现场仪表问题。

网友B:
输出灯闪烁:可以这样分析

1、电缆接触不好?

2、输出点的线缆接地了么?

3、点坏了么?

4、线路过长么?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输出灯闪烁:可以这样分析1、电缆接触不好?2、输出点的线缆接地了么?3、点坏了么?4、线路过长么?内容的回复:

把输出线全部拆了也是一样的,点也换过了。

楼主:
会不会和温度有关系?

楼主:
感谢各位,已搞定……

网友C:
那是什么问题啊。。。。楼主

楼主:
对:liu517275929关于那是什么问题啊。。。。楼主 内容的回复:

我也没闹明白呢,外围啥都没动,把那两个模块的IO地址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