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与台达ES2系列通信问题,能写入没有返回

楼主(2013-01-15):
我想读取PLC上面D0~D6的数据,程序如上图所示。现在问题是字符串能写入但是PLC没有返回。我将串口的2,3脚短接,显示如下图

我才接触台达的PLC,不知道是不是要另外设置什么东西,望各位赐教。

网友A:
你的2,3角短路回的是对的!但是你程式中都没有端口初始。另外PLC的通讯格式也要一致。你如果只接用232的话,台达默认是9600,7,E,1 ASCII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2,3角短路回的是对的!但是你程式中都没有端口初始。另外PLC的通讯格式也要一致。你如果只接用232的话,台达默认是9600,7,E,1 ASCII

我以为台达的端口默认和labview默认的是一样的就没有去初始化端口,听你这么一说发现不一样,但是初始化端口加上去之后依然没有用。

网友A:
结束符不对的!不是字符CR,LF你查下ASCII码表0DH和0AH

网友A:
就是回车和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束符不对的!不是字符CR,LF你查下ASCII码表0DH和0AH

把对照ASCII码表查下来的字符写上去也不对。但是我想起来以前用labview写程序的时候换行和回车不是这样写的,而是写成\r\n。这样一些,嘿,就对了!说到底还是自己不够仔细,对协议没能认真理解。感谢这位大哥这两天的回复,收获颇丰!最后附上程序图,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C(2016-06-13):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

  前辈您好,我现在是想用labview连接台达ES2,但是怎么都连接不上,您连接成功之后,显示的内容是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