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10 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13-01-15):
麻烦各位了,帮我看一下 。希望大家都能给与宝贵的意见。。。。谢谢

这是一张ABB510变频器的一拖二 的 图。选择的是PID 宏控制,,A02 是电机电流  AI2 PID的实现信号。。13 段子是启动方式 14段子是PID控制。

下面这张是PLC 200的模拟 模块段子

这个图,表示的是。通过模拟量,给定速度。。电流反馈。。

请问:这个是PID宏控制的,可以不用ABB内部的pid调节,而自己用程序的Pid调节吗。。这个速度的程序是这么编写的吗。通过模拟模块输出。模拟量到ABB  变频器上。也就是给定是频率吗。。

我很迷惑。这个程序,到底要咋编写吗。。。哎呀,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你用PLC控制  就用标准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标准不就行了吗?

图纸要求吗,,,

楼主:
补充一下,,没事干的,来看看咯,,请教一下。用ABB变频器510,采用手动自动宏,控制。有一个速度给定(0-20mA)从PLC到ABB变频器段子,AI2 .这么来设置变频器的参数,还有这个速度给定是通过模拟模块到ABB变频器的。那个这个模拟给定的范围是0-32000对应的就是0 - 100%(1-100HZ)..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没事干的,来看看咯,,请教一下。用ABB变频器510,采用手动自动宏,控制。有一个速度给定(0-20mA)从PLC到ABB变频器段子,AI2 .这么来设置变频器的参数,还有这个速度给定是通过模拟模块到ABB变频器的。那个这个模拟给定的范围是0-32000对应的就是0 - 100%(1-100HZ)..谢谢!!??。

PLC输出0-20mA对应变频器里边应该是0到最大设定频率而不是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的回复内容:补充一下,,没事干的,来看看咯,,请教一下。用ABB变频器510,采用手动自动宏,控制。有一个速度给定(0-20mA)从PLC到ABB变频器段子,AI2 .这么来设置变频器的参数,还有这个速度给定是通过模拟模块到ABB变频器的。那个这个模拟给定的范围是0-32000对应的就是0 - 100%(1-100HZ)..谢谢!!??。PLC输出0-20mA对应变频器里边应该是0到最大设定频率而不是100Hz。

网友E:
简单看了下:楼主是不是这样子的啊:PLC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4-20MA控制变频器;

网友F:
感觉有点多此一举了吧!ACS510本来就这个功能,为什么要加PLC?

网友G:
PLC输出0-20mA对应变频器里边应该是0到最大设定频率而不是100Hz

网友H:
如果要用PLC的PID控制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楼主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吧

网友I(2015-06-05):
楼主 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资料给我拷贝一份啊 我手上也有一个恒压供水系统的项目 ,以前没做过,谢谢了 我qq751355243

网友J(2015-11-24):
ABB本什么自带PID,为啥还要PLC,多此一举呢。。楼主

网友K(2019-01-30):
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

网友L(2019-03-13):
为了能下载 努力水贴

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东西我也看不懂啊 哈哈

网友M(2019-11-08):
引用 网友A:
你用PLC控制  就用标准不就行了吗?

来看看。很长时间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