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速度控制中的速度偏差,这里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3-01-15):
大家谁能给解释一下上面这张图,这里积分器的作用是什么?速度控制是如何通过加入积分器消除负载摩擦转矩达到使速度偏差为零的?谢谢!

楼主:
再上一张图,也许更清晰一点,积分器和比例器输出相加……

楼主:
这怎么也没有出来给讲一讲的呢?

网友A:
你应该首先了解一下积分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作用到是看了一下,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对?比例作用是输出与输入相似,积分作用,输入有偏差积分才作用。再看第二张图,由于积分存在这样的作用,所以在输出时与比例相加共同输出,才会出现图1那条比无积分器时高的速度曲线。

网友A:
理解的正确。

调节器的输入偏差不为零(即输入有偏差)积分才会起作用,直至偏差为零。

很多情况下单纯的比例控制是不行的会出现稳态误差,必须加入积分作用消除稳态误差才能使系统趋于稳定。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理解的正确。调节器的输入偏差不为零(即输入有偏差)积分才会起作用,直至偏差为零。很多情况下单纯的比例控制是不行的会出现稳态误差,必须加入积分作用消除稳态误差才能使系统趋于稳定。内容的回复:

狼哥多谢啦……

网友C:
不太明白,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