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

楼主(2013-01-15):
有什么好的方法将西门子200PLC的注释和符号互换呢,我试过整列复制,但是复制不了,还有互换完以后程序中的注释和符号怎么互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还是不要互换吧;符号尽量不要用中文字体;

以免出错;

楼主:
我是想看程序方便一点。

网友B:
怎么能复制不了呢?左键拖动选择然后任意剪贴、复制都行,不方便的话可以配合excel表用。

互换完以后程序中的注释和符号怎么互换?

你可以先在程序中关闭“查看”——“符号寻址”后再整理符号表,整理完后打开符号寻址即可。

网友A:
程序中也可以看到注释的啊;

楼主:
好的,我试下,谢谢了!

网友C:
符号一般不带中文的,在程序中可以看到注释

网友D:
习惯就好了,我是这样认为。这个没什么必要。

网友E:
用符号寻址功能就可以

楼主:
我 按照银光人生—华  说的方法弄好了。

网友F:
专业西门子plc。西门子触摸屏,西门子变频器,西门子sitop电源,西门子dp电缆,西门子dp接头,西门子数控伺服,西门子网卡备件优质代理,6FC5357/6FC5210/6FC5410/6SN1145/6SN1146/6SN1124/6SN1123/6SN1118/6FX。经济 、可靠、易用!,西门子优惠尽在上海湘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Qq:1226272580//80689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