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控制步进电机暂停和继续

楼主(2013-01-15):
松下FP-X控制步进电机暂停和继续,怎么样实现?

网友A(2013-02-25):
用DT90052   例如:暂停按钮为X0   X0-----------【F0  MV, H8,DT90052】  【F0  MV,H0,DT90052】

网友B(2013-04-11):
这是松下手册上面的一段话:

网友B:
所以用这个DT90052来做暂停/继续的话,是不严谨的。

网友C:
是啊,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要继续完成定位,而不是回原点,有用过松下FP-X实现伺服暂停的吗

网友D:
用F172  用DT90052用来急停的

网友C:
急停就是定位结束,用DT90052做,那暂停呢,我用的是FP-X0 L60MR,晶体管继电器混合型

网友C:
用F172,正解!!!

网友E(2013-12-19):
怎么我用DT90052不能停止呀?

X0   X0-----------<此处内容被屏蔽>F0  MV, H8,DT90052<此处内容被屏蔽>  <此处内容被屏蔽>F0  MV,H0,DT90052<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E:
为什么用H8和H0不能停止,用H108和H100就能停止呢? 我用的是FP-X0 L40R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用H8和H0不能停止,用H108和H100就能停...

不同型号的PLC所使用的控制代码有点不一样。要看相应的说明书。

网友G(2016-11-12):
楼主说的是走一半停下,点启动还能继续走完剩下的一半对么?多加个减法程序,把剩下的赋值给脉冲输出就好了

网友H(2017-01-06):
不同型号的PLC所使用的控制代码有点不一样。要看相应的说明书

网友I(2018-08-02):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要继续完成定位,而不是回原点...

可以用MC ,MCE.和JUMP指令,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