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与台达伺服通讯改参数

楼主(2013-01-15):
、请问各位,我台达B系列的触摸屏与台达B2的伺服驱动器之间通讯(没有PLC)。是不是要485通讯啊,那我通讯后,触摸屏里面的地址怎么设啊。比方我要改变B2伺服驱动器内部速度。那内部速度P1-09的的地址是 H112、H113 。那相对于触摸屏中。我应该如何设置啊? 那个触摸屏在选择通讯参数的时候,“控制器”  应该改选什么啊?

网友A:
参考截图。B2是双字的存贮,所以屏的数值请用双字

网友A:
注意通讯格式设定。因为B2默认为RTU 38400。选ASCII control  就只能设定为ASCII模式的通讯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说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B(2013-03-04):
那内部速度P1-09的的地址是 H112、H113 的对应地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