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3-01-15):
请问一下,西门子M420变频器有一种是单项输入,三项输出。输入电压220V,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伏???

我知道能带动三相380V的电机,但是变频器会报错“F0003”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输出电压达不到380V的原因??

网友A:
输出的电压看输出调节了。

网友B:
原来用过,带3相380的电机没问题

网友C:
输入电压220V,输出的电压是多少220V伏

网友D:
输入电压220V,输出的电压是经过变频器处理是380V

网友E:
输入是220V输出也是220V变频器是不会升压的可以把星接的电机改成角接。

网友F:
关注一下,我也很想知道。

单相输入的整流电压是220X0.9=198V,这个电压必须升压才满足使用。

网友F:
欠压的原因可能是输入电压参数的问题。对于额定电压是380的电机,变频器的参数(电机额定电压)也要是380。不然会有可能造成弱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欠压的原因可能是输入电压参数的问题。对于额定电压是380的电机,变频器的参数(电机额定电压)也要是380。不然会有可能造成弱磁的。

网友H:
给我打谁电话 18622679576或加我qq2322215105我们是西门子系统集成商专业搞西门子

楼主:
我设置的P0304=380V。。。

网友I:
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是相同的

网友J:
首先来说,220V的输入肯定是能带380V的电机的。如果采用V/F控制的话,50hz的时候,输出电压就是380V。至于报的欠电压故障,测量的是直流回路的电压。建议测量整流二极管的状态跟电源的电压状态。也有可能是电压监测回路出现问题。

网友F:
看看P0210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K:
输入220V   输出不可能为380V.    如果想驱动380V电机,那么电机必须是可以380/220星三角转换型的,这时接成三角形接法,按220V电机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