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编程出错

楼主(2013-01-15):
哪位师傅能帮我解释一下,我编程好梯形图后点击下载后报错:在线,到适配器的通讯连接损坏。我没有连接到实体PLC呀。我只是想用PLCSIM进行仿真的。是不是PG设置有问题呀?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端口设置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端口设置对不对?

网友C:
我记得仿真直接打开仿真器,然后运行就可以啊。

网友D:
如果是仿真的话,就不会提示适配器损坏,检查一下SET PC/PG设置,西门子有现成的仿真资料介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仿真直接打开仿真器,然后运行就可以啊。

问题他操作不对呀

网友F:
  住址运行也要做 PG 端口设置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