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个问题,如果回答满意,有资料相赠。

楼主(2013-01-15):
伺服控制中1.为什么要进行原点搜索?2.原点搜索的作用是什么?3.发绝对脉冲或相对脉冲有什么样的区别?

如果回答满意,可以相赠富士(HAKKO)HMI的学习资料,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种通讯线接线图。

网友A:
同问啊,关于原点收索我也不是太懂,求专业人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网友B:
一般用的编码器都是增量的,断电后系统记不住当前的位置,再上电后认为所在的位置就是零点,这个位置是随机、不确定的,只要寻找一个机械原点才能确定实际位置,就是是确定一个绝对位置坐标系

网友C:
对于楼主这个问题,情况是这样子的:伺服控制器一般是没有零点保持功能的,也就是在断电后不能保持上次记录的零点位置。当你在当前调试中对伺服系统定好了原点位置,让其运动了一定的位移之后,如果经历断电然后再上电,上次保存的原点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强制回零的话,伺服就会把当前所停留的这个位置当作原点,这时如果再按以前设定的参数运行伺服的话,必然会有误差。因此为了保持住这个原点,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设定的原点安装一传感器,当每次系统做回零运动或系统启动时让它往一个方向运动当到达传感器位置后重新标定零点。以准确定位伺服系统。不知道楼主是否满意在下的回答?

网友D:
楼上 玻璃的心 答得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于楼主这个问题,情况是这样子的:伺服控制器一般是没有零点保持功能的,也就是在断电后不能保持上次记录的零点位置。当你在当前调试中对伺服系统定好了原点位置,让其运动了一定的位移之后,如果经历断电然后再上电,上次保存的原点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强制回零的话,伺服就会把当前所停留的这个位置当作原点,这时如果再按以前设定的参数运行伺服的话,必然会有误差。因此为了保持住这个原点,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设定的原点安装一传感器,当每次系统做回零运动或系统启动时让它往一个方向运动当到达传感器位置后重新标定零点。以准确定位伺服系统。不知道楼主是否满意在下的回答?

相当详细了

网友F:
原点搜索目的就是找到基准点。

绝对脉冲和相对脉冲问题:

只要输入指令是脉冲方式,都是相对方式,就是从当前点走到目标点之间的距离需要多少个脉冲完成。

如果输入指令是网路通讯方式就存在绝对和相对的概念:

绝对:网路给定值是目标点相对于原点的偏移量;

相对:网路给定值是目标点相对于当前点的偏移量;

驱动器需要将网路绝对方式或相对方式转化成类似脉冲方式来执行。

我们在产品中就是这样实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麻烦回复时留下邮箱,本人有资料相赠。请大家继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