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械
JZR42-8转子绕线电动机没劲

楼主(2013-01-15):
定子1.25线双根。7匝双叠空6。 二路。Y接。72槽。8极 转子48槽8极。空4同心式。两把。1.25线3根11匝。2路Y接 10吨行车上的。现吊7吨电流70A吊2吨电流25A。。。额定电流是45A风 没劲 不知那出了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机?搞得好像比伺服电机还复杂

网友B:
转子绕组部分开路所致,要么就是启动电阻没有切除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
转子绕组部分开路所致,要么就是启动电阻没有切除
内容的回复:
刚绕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