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螺杆空压机的相序保护

楼主(2013-01-15):
我场新安装了二台柳州富达螺杆空压机,电气上配套安装了相序保护器,但是我不清楚的是相序保护器是用在开机前检测信号,还是开机后检测信号。

网友A:
我们做空压机节能改造的 也不太懂这个

网友B:
相序保护器是用在开机前检测相序,相序正确控制电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序保护器是用在开机前检测相序,相序正确控制电输出-----
这个肯定是在前级检测,相序正确才许可启动机组

网友D:
这个是在开机前检测的!

网友E:
我这边也是螺杆压机,但是没安装保护器,不过保护器是在前使用的。

网友F:
开机前检测信号......

网友G:
这肯定是在开机前检测,矩形有一款空压机会用控制器,直接带相序检测、电压检测、电流检测等,更强大的是可以计算节能比

网友H:
肯定是在开机前检测,防止电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