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空调夏天制冷很牛,但是冬天制热就差了好多

楼主(2013-01-15):
为何空调夏天制冷很牛,但是冬天制热就差了好多!

我们办公室的7.5匹空调,夏天制冷冻骨头,冬天制热还是冰手!!

网友A:
   空调制热也就是 加热丝在工作呀,可能环境太大或是加热丝有问题吧,或是功能有点小

网友B:
环境太大或是加热丝有问题

楼主:
房间12平方米稍微下一点,空调是1.5匹, 在室外3度制热正常(不带电热),现在室外-5度制热很弱

网友C:
制冷,呵呵,因为那是在温差较小的情况下才进行的,话说夏天温度设定在24度,人很多都受不了。

冬天气温一般都是在几度左右,要提高到20度以上比制冷的难度要大,再者冷在下部,热在上部造成热量更易散失。

所以空调带有制热功能的大都设置辅助加热设施来提高制热效果。

网友D:
当冬天室外温度很低的时候,空调就无法与外界进行热交换,只能通过电加热来制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冬天室外温度很低的时候,空调就无法与外界进行热交换,只能通过电加热来制热

这才是正解,外界温度太低了

网友F:
我认为是人体感觉问题,夏天人的皮肤跟空调房里的空气接触感觉和冬天,穿着衣服跟房间里的空气是隔开的,再说了,空调的制热温度能够达到多少呢?不可能超过人体温度,如果超过了人体温度,那么,也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了,是吧?然而,夏天,人体温度稍微受到一点低于人体温度,感觉肯定与冬天的不一样。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供参考。

楼主:
这个个人认为应该与空调的工质有关,低温那些制冷剂不蒸发了也就不能从外界吸热了,这个应该是主因

网友G:
上面有人说的很正确。

空调制热在零度以上效果还是不错的,要是零下效果就会差很多,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零上制热还是很差就考虑是不是坏了

楼主:
看来大家对本行业以外的了解不少呀

网友H:
介质的蒸发温度基本都零下几十度的。如果室外气温接近这个度数,就不能工作了。

跟0度没有关系。低温系统就要用低温的佛里昂。

打个比方。用水做制冷剂的话制冷最低温度接近100度。

网友I(2013-03-14):
引用 网友H:
介质的蒸发温度基本都零下几十度的。如果室外气温接近这个度数,就不能工作了。跟0度没有关系。低温系统就要用低温的佛里昂。打个比方。用水做制冷剂的话制冷最低温度接近100度。

这个我相信,